润滑油huo水泥能起到密封作用吗?

楼主(2013-08-06):
我是水泥厂的,可能看过我帖子的人都知道啦~~
最近有些法兰处漏风漏料,比较头疼,
有人曾说润滑油掺水泥 像和面一样   能起到较好的密封作用
又问了老工人说可能会裂纹  不好用   但我对他的回答比较怀疑

问:空调安装时  会在配件包里带一包“油泥”或者是腻子  反正就是那个灰不垃圾黑乎乎的东西
这个“油泥”应该是起密封作用的,我们能不能照这个 弄出来呢?能不能密封法兰漏灰漏气这种情况呢?
大家对这个漏灰漏料的法兰  螺丝孔之类  都用什么办法?
(石棉绳之类的,就不要推荐了,因为那个要拆开才能赛进去,可操作性不高)

网友:
一般这些有缝的地方大多存在震动、变负荷、或是强度不够等情况,并不是简单的堵缝,所以应先解决上述问题然后再选用建筑防水油膏类的产品,有许多成品可选。它是一种非定型的建筑密封材料,也称密封膏、密封胶、密封剂,是溶剂型、乳液型、化学反应型等粘稠状的材料。防水油膏与被粘基层应具有较高的粘结强度、良好的水密性和气密性、良好的耐高低温性和耐老化性性能、一定的弹塑性和拉伸—压缩循环性能,以适应屋面板和墙板的热胀冷缩、结构变形、高温不流淌、低温不脆裂的要求,保证接缝不渗漏、不透气的密封作用。

网友:
如果想密封效果很好的话,应该咨询专业做密封的公司的,这种不想拆设备的来实现密封,他们会比较全面一点!!像一些密封胶之类的!!

网友:
要密封旋转的轴,得参考水泵里面的密封结构

网友:
我们有提升机设备,原材料也有水泥,如果法兰处漏灰的话,基本上是打玻璃胶,可以用薄片往里塞点,等干了再使用设备,也有种快干玻璃胶,建筑上用的,适合于和水泥一起用着密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