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表面和孔内好多铜垢,怎样去除?希望各位各抒己见...

楼主(2013-08-06):
          设备上的铜件表面和孔内有大量铜垢,我们还没有与之对应的的工艺处理,用什么方法去除比较理想,最好是液体(如弱酸)
要求:1 尽量不要对工件造成损伤、
           2  不要对大气和水造成污染

网友:
要搞清楚是哪来的铜垢?然后再解决。通常可以使用醋酸擦拭,清理干净后,用清水反复将醋酸清理干净,然后用擦铜油擦拭,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擦铜油可到卖门铜把手的五金商店问问。乐器店也有擦号油可买,就是贵多了。

网友:
柠檬酸,这个够弱吧,不过速度好慢的,而且要先用去油剂去油的;记得温州还是哪里有个欧阳化工出产铜抛光剂,效果不错,号称是环保的,具体的也不清楚

网友:
铜垢出现就表示已经是很严重的氧化情况,这种活儿就直接给专业厂家处理,无需费劲儿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