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圆机上的辊轴的轴承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3-08-07):
卷圆机上的辊轴的轴承是什么轴承?

网友:
印象中有一端是调心轴承。

网友(点评):
调心的轴承载荷不大,外形尺寸大。

网友(点评):
调心的安装方便,允许有一定的偏差。

网友:
估计是双列滚柱的

网友(点评):
滚柱安装要求高点,但载荷较大,适合卷圆机的下压力。

网友:
调心轴承

网友:
准确的说是调心滚子轴承。一般代号都是24或者24开头的。顺便打下广告 轴承经销qq774982926

网友(2018-01-22):
感觉应该是滚子轴承,楼上说的安装要求高很对。
但卷圆设备一般运转速度较低,问题不大,关键是载荷

网友(2019-03-29):
我们自己做的,双列向心圆锥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