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手工绘图速度

楼主(2013-08-07):
请大神帮帮忙,我将参加一个尺规绘图比赛,90分钟画一个零件图,但速度不够快,手绘的阶段不够快,画一个主视图往往要二三十分钟,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几天了,我的意思是有什么技巧

网友:
技巧是实践出来的,就是花时间练。既是没几天那就多看看图册吧

网友B:
老老实实练吧,这没有捷径,要是说什么技巧的话,我的习惯的是先出轮廓,再出细致的,但是不熟悉会常出错

网友:
什么零件啊?既然时间都定下来了应该是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练吧,这没有捷径,要是说什么技巧的话,我的习惯的是先出轮廓,再出细致的,但是不熟悉会常出错

谢谢你,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