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料密封

楼主(2013-08-07):
我们在安装的一套搅拌填料密封,更好了四氟及油盘根填料均不理想。设备工况是5公斤压力,温度150度,搅拌介质为药剂。各位有更好的方案吗?或者是我的填料箱设计有问题?下图是我们的填料箱示意:

网友:
你说的是哪的密封?中间轴是转动的吧,转动速度?我做密封的,能把情况说具体点么?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要求具体点,大家好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具体点,大家好分析啊!

搅拌轴转速80转/分吧。

网友B:
填料压盖怎么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填料压盖怎么压紧?

上下压盖都用不锈钢螺栓压紧的,只是图上没有画出螺栓。

网友C:
线速度0.45m/S,压力和温度都在要求范围内,你检查下是不是安装有问题,而且从图纸上看不到盘根的长度。
反应釜的搅拌一般都是自上往下,而且现在基本是用机械密封,看你的图纸怎么像是从底部向上的搅拌轴?

滲漏的原因:
填料压盖未压紧。只有受到一定的压紧力时,填料才能产生一定的径向形变,充实轴与填料筒内壁之间的间隙,从而起到密封作用。当压紧力很小时,填料的径向形变就很有限,密封效果比较差。
所用填料太细。如果填料太细,当受到填料压盖的挤压作用时,它本身所能产生的径向形变就很有限,不能起到很好的密封作用。
填料切得太短,两切面不能密合。
填料安装圈数太少,达不到使用要求。
填料安装不正确。主要是由于填料切口角度过大或过小,填料切面的接合方式不正确,各圈填料的切口没有错开等原因造成填料安装不正确。
填料润滑剂选用不当或失效。用于浸渍填料绳的润滑剂必须具有良好的保持性能、润滑性能和成膜性能。当润滑剂选用不当或失效时,填料绳得不到润滑剂的浸润 ,纤维之间的空隙就得不到密封,泵轴 (阀杆)转动时也得不到充分润滑。若填料老化、干裂就表明填料润滑剂已经失效。
填料保存不当或超过使用期限,造成老化、干裂或丧失弹性。如果填料绳本身丧失了弹性,当受到填料压盖的挤压作用时,难以发生径向形变,就不能充实泵轴 (阀杆)与填料筒内壁之间的间隙。
填料筒与压盖筒的径向配合间隙过大。当填料压盖与填料筒不配套、压盖筒的厚度相对于填料腔的宽度小得多时,填料受到压盖的挤压作用就很有限,不能产生充分的径向形变。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老式阀门阀杆处的填料密封,但往往不容易被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速度0.45m/S,压力和温度都在要求范围内,你检查下是不是安装有问题,而且从图纸上看不到盘根的长度。
反 ...

谢谢!图纸不太清楚,盘根填料高度48mm,上下各有一个厚11mm的四氟压环。四氟环与轴是2丝左右的配合间隙。轴是在上面的(黄颜色显示是因为该段轴要加工),没有显示清楚,下面那个是进气管。

网友(点评):
我个人估计是盘根圈数少了,你去请教下"憨老马"前輩,他肯定能給你解決問題。

网友:
建议改为机械密封.
-可靠性高
-泄露量少(挥发性泄露)
-对轴没有磨损
-减少功率损耗
-能达到卫生设计
-对腔体和轴的要求降低....

网友:
填料安装圈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