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零件在特定振动频率下的刚性分析,simulation可以做吗

楼主(2013-08-07):
我想做一个零件在特定振动频率下的刚性分析,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分析。solidworks的simulation可以做吗

网友:
可以的,运动仿真

网友(点评):
运动仿真不是模拟零件运动的吗,能做运动下的刚性分析吗?能得出变形量吗

网友:
应该是动态模拟才对,说错了

网友:
你这个得做谐响应!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用Solidworks Simulation直接进行线性动力学分析就行了,就是线性分析和运动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