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材料以及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3-08-07):
有一个轴套,外直径22,内径12,长度25;安装方式采用压机压入;目前采用的材料45钢,整体调质、淬火28~32;
由于销轴损坏后,更换方便,所以考虑轴套紧配合,这样使用是否合理?

网友:
更换方便还紧配?过渡配合中选个紧配好一点

网友:
耐磨轴套多用铜或铸铁吧~

网友:
负载要是不大就用锡青铜吧~~

网友:
是否可以在轴和套上铣两个扁然后采用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