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材料40Cr ,精度0.8

楼主(2013-08-07):
用数控车加工材料40Cr ,精度0.8,求助 刀具, 转速  ,精车余量 ,进给率,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如果热处理后车就用CBN刀片高速切削

网友B:
CBN,以车代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N,以车代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热处理后车就用CBN刀片高速切削

谢谢!40Cr还没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 没刀具图片,可以发张给我 吗。谢谢

网友A:
到尖黑色的部分就是金刚石

网友B:
等等!精加工之前没热处理?你没说清楚啊!
没热处理不能用CBN加工,CBN适合加工淬硬材料。

网友C:
CBN不是金刚石奥。我们用金刚石【宝石刀】精车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尖黑色的部分就是金刚石

你好,请问用什么形状刀杆,如有能否发张图片给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精加工之前没热处理?你没说清楚啊!
没热处理不能用CBN加工,CBN适合加工淬硬材料。

请问用什么材质刀和哪种形状刀柄呢 ,如有图片能否发张图片给我,谢谢!

网友D:
不太懂的就不要乱说,CBN只适合加工HRC50度以上的,并且吃刀量不大,一般控制在单边0.15mm以下,用来精加工,他用40Cr的材料,就算调到最硬也就40度左右,CBN直接崩刀尖,我们做的模具要求表面0.4的,这个机床要好,我是用台湾的和小巨人的机床.你那个40Cr的做到0.8很简单的,线速度170米,刀具用加工钢件的,0.2的刀尖,走刀量控制在0.05,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抽屉里一块CBN的刀头,差点连盒子扔了,是车淬过火钢件的。我也用小巨人数车的。40Cr好车的很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的就不要乱说,CBN只适合加工HRC50度以上的,并且吃刀量不大,一般控制在单边0.15mm以下,用来精加工,他用 ...

请问用什么材质刀和哪种形状刀柄呢 ,如有图片能否发张图片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BN不是金刚石奥。我们用金刚石【宝石刀】精车铜的。

这都被你知道了

网友:
三菱2525的陶瓷刀粒,效果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材质刀和哪种形状刀柄呢 ,如有图片能否发张图片给我,谢谢!

看到我机床上这把刀了吗,就用这种就行,svjbl2020k11,这是20的刀方,不知道你用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我机床上这把刀了吗,就用这种就行,svjbl2020k11,这是20的刀方,不知道你用多大的.

谢谢,请问有 没圆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