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链条怎么画 CAD

楼主(2013-08-07):
链条是怎么画出来的?里面黑线怎么能画出来
大家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第二个图链条上面的黑线用cad怎么画出来?就这个,大家帮帮忙,

网友:
没看懂。请高手帮忙解答吧。

网友:
看不懂。请高手帮忙解答吧。

楼主:
第二个图是链条,链条是红的,里面还有两条黑虚线。这两条黑虚线怎么画

网友A:
cad图?把图传上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图?把图传上来最好,

不是cad,是pdf.要我给画成cad.现在链条画不出来啊

网友:
局部图,没有明显特征,很难猜。

网友B:
红线线型很粗,黑点画成圆圈填充,半径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线型很粗,黑点画成圆圈填充,半径较小

大师,谢谢。圆圈填充不会啊
怎么填充线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谢谢。圆圈填充不会啊
怎么填充线里面

大师不敢当,我这方法也未必是唯一的,原图也许不是这么做的,至于填充这等基本功,你还是找本书或者视频教程吧,光用语言说不清楚,看演示,一次就能学会的

网友:
还老师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不敢当,我这方法也未必是唯一的,原图也许不是这么做的,至于填充这等基本功,你还是找本书或者视频 ...

恩恩,填充我会用。我用的是2毫米的线宽,试了一下里面画不出圆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类型的链条,普通型的滚子链?如果是滚子链,那中间那个黑点就是销轴了。找到链条型号,随便找个链条供应商的资料书,按型号找链条各项参数,根据数据就可以很简单的画出链条了

网友:
填充 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填充我会用。我用的是2毫米的线宽,试了一下里面画不出圆了。

圆心要在线上,而且要打开线宽显示;另外你可以换个思路,把粗线画成矩形线框,圆圈画在里面,然后分别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