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铸造件怎么装夹才好?现在加工出来对称度很不好。

楼主(2013-08-07):
我们这要大批量生产的。尺寸精度很难控制。

网友:
具体要加工什么部位啊

网友:
最好能把具体的图纸晒出来,光看毛坯照片,没人能设计夹具

网友:
批量生产肯定是要用工装夹具的。

网友:
目前采用的装夹是怎么样的呢?能否也贴个照片出来?

楼主:
我们现在是靠在顶上1只耳朵上加工长度尺寸的,但是铸造件毛坯会有0-2mm的偏差。

楼主:
现在尺寸没问题就对称度很差。

网友:
一根中心线没见着,哪儿和哪儿对称啊!

网友:
就不能发张加工图吗?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这个外形的对称性开始难得加工了哦!

网友:
看不出对称度的要求。不知如何衡量对称度的好坏。

网友:
哎!楼主你这样把大家都搞烦了,催你这半天才上图,还是没有对称要求啊!

网友:
要加工什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笨办法是测量后分类做。

网友:
在线探测补加工,我们可以做。

网友:
虽然我没怎么干过加工但是看着没有头绪呀,不知道零件什么样,不好做工装

网友(2013-09-11):
楼主是只加工外形吗?不清楚

网友:
发个图纸都发不来的家伙。。还那么多人回帖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产品长度方向有最大2mm的误差,他现在加工是一端做基准,一端顶住,所以对称度差,楼主有两个选择:
1:一个是用自动对中虎钳,或是自已做一个。
2:还有一个是活络顶尖那一端固定一个直出的校表,每次加工前用刀杆碰一下。
看你自已的加工批量了。

网友:
是关于耳朵对称吗?可以做个工装来定位耳朵

网友:
要对称,考虑用中间孔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厚度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