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B与基准A同心度怎么保证,直径B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3-08-07):
如图:直径B与基准A同心度怎么保证,直径B精度怎么保证,B直径公差为8     0 +0.01,深度8MM
基准A长度为60MM直径25,前端长度为80MM直径30,材质为40CR,需热处理HRC36-40,两个外径需外圆磨加工精度0.016,只是B直径只能在热处理后且外圆磨好后加工,所以同心度问题不知道怎么保证,孔径的话在车床上能保证0.01以内吗?

网友:
这同轴度,夸张!
做着个零件工艺流程不复杂,拼的是设备精度和刀具,没经验的老师傅是做不了,做的话,废品率也是极高的。

网友:
精度越高 加工的余量就越小  其他的就拼下设备和夹具了

网友:
首先要说明,a的尺寸要求和长度,其次要了解b的长度,再次要知道台阶外圆的尺寸和长度。
所以此产品的加工关键的几个尺寸你都没给,方法自然没有

网友:
这个产品完全可以一次性加工出来,要么做工装加工

网友:
这得上磨床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产品上用的?

网友A:
反过来做可能容易些,先珩磨ID8 +0.01/-0,并在前段打中心孔,在用两端孔做基准做中心磨。如果不允许留顶尖孔的话,在车掉前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做可能容易些,先珩磨ID8 +0.01/-0,并在前段打中心孔,在用两端孔做基准做中心磨。如果不允许留顶尖 ...

能保证小孔与磨削中心轴线同轴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做可能容易些,先珩磨ID8 +0.01/-0,并在前段打中心孔,在用两端孔做基准做中心磨。如果不允许留顶尖 ...

公司有外圆磨,车床,加工中心,不外协的话,内部设备加工不知道能到精度,孔内部有螺纹没画上
还是附个清楚的图吧,怕尺寸不清做不好工艺!

网友A:
如果夹具能够做到定位精度在2um以内,可以做到同轴度,不过应该差不多到极限了
这个同轴度检测也很难,你这样的设备,不能靠工艺保证精度了。全检是必须的。

网友:
5个μ做夹具是不可能保证的  ,一步下来也不一定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夹具能够做到定位精度在2um以内,可以做到同轴度,不过应该差不多到极限了
这个同轴度检测也很难,你这 ...

做好了上对刀仪检,或是投影仪检,跳动要控制在0.01以内,客户是接收的!

网友B:
反过来可能更好一些,先加工孔B,再以孔定位加工基准A,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可能更好一些,先加工孔B,再以孔定位加工基准A,就简单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B孔做好后再用芯棒装入上外圆磨25直径,芯棒长度得要大于客户装入的附件,这样同心度应该能保证会小于0.005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