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削)径向进给量减小,能按一定比例降低Ra值”中的“一定比例”是多少?

楼主(2013-08-07):
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磨削)径向进给量减小,能按一定比例降低Ra值”,
请教,该句话中的“一定比例”是多少?怎么得来的?

网友:
△R / △f = K。
这个 K 就是比例。
具体是多少得实验。

网友:
受教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磨削)径向进给量减小,能按一定比例降低Ra值”

就算是平磨、成形研磨也都是进给量减小Ra值降低,光洁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