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标1018所对应的国标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8-07):
美标1018所对应的国标是什么材料?

这种材料适合冷冲压,且有一定的强度。

网友A: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内的16Mn或者15Mn,20Mn化学组成类似,和20号钢和Q235的含碳差不多,但是含锰量就差很多了.10代表碳锰钢 18代表碳含量.
百度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内的16Mn或者15Mn,20Mn化学组成类似,和20号钢和Q235的含碳差不多,但是 ...

我用了20号钢 硬度和弹性达不到要求, 现在是用65Mn代替的,  然而65mn需要热处理才能达到要求。这样成本一下就上来了,价格客户就不接受了。 很为难,  有什么好的材料可以代替呢?

您知道15mn或者20mn,的机械性能吗?  这个产品 既要有硬度也有弹性,且适合冷冲压,  20mn的话,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材料了解的很少,这个太专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材料了解的很少,这个太专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