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华硕WL-520GC无线路由器,现密码忘记,如何才能进入

楼主(2013-08-07):
我使用华硕WL-520GC无线路由器,现密码忘记,如何才能进入

网友:
用根细铁钉或者那种尖的水笔笔芯头扎进那个rest孔,按住不松手大约5秒,看到路由器重启松手,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重置一下就可以了 重新设密码 。路由器久了也要重置一下。

网友:
屁股后边有个叫WPS的钮,按一下,然后你的手机什么的自动连上就好了。呗忘掉的密码才是最安全的密码。哈哈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 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