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懂的师傅帮忙翻译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3-08-07):
那位懂的师傅能帮忙把尺寸写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A:
1.5npt thd   ----1.5英寸60°圆锥管螺纹  ref----参考
62-18unf x1.25dp (怀疑是0.62-18unf,漏了一个0.也就是5/8-18unf,lz问一下你们技术的)      do not drill thro----查美制螺纹规格,后面一句是:不要钻通,钻深31.75mm=1.25英寸。
mat MUST BE BLACK #########-----------要求发黑,不能镀锌。
square hd  ----方头
上面那个1.25英寸=31.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npt thd   ----1.5英寸60°圆锥管螺纹  ref----参考
62-18unfx1.25dp (怀疑是0.62-18unf,漏了一个0.也 ...

谢谢,

网友:
材料必须是黑铁,不能用镀锌管塞
UNF美制细牙,大径0.62×25.4=15.748mm,螺距25.4/18=1.41mm,深31.75,不得钻通
NPT美国标准管螺纹(60°圆锥管螺纹),对应国标GB/T 12716-91

网友:
表示没看懂,只知道是个堵头

楼主:
这个,好多尺寸不知道,外径多少,整体高度1。5英寸?

网友:
看不懂,惭愧啊

网友:
这个其实如果知道是美制的话就可以上网查资料了,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百度翻译加其他的翻译方式会告诉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