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助!望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2013-08-07):
现有一个小车800x500,4个轮子,轮子直径100mm,上面载重200KG,用24V直流电机需要多大扭矩的可以
实现小车以5m/s速度移动。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是否轨道,是否平路,是否双向,是否制动,是否皮带,5m/s传递的就是3000r/min,确认24V直接传递?
1.2KW以下的24V直流电机你选择看看

补充内容 (2013-8-14 21:31):
看的粗略,丢人了,把直径看成周长了,呵呵,闹了个笑话,不过公式是用于直流电机的

网友(点评):
轮子在铝型材上滚动,确定是24V。3000r/min是这个速度,但我看了电机的转矩才零点几牛米,我有点担心啊!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谢谢关注小弟!~望指点~

网友(点评):
公式:T=P*30/nπ 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转速,单位:转/分钟

网友(点评):
公式里为什么要乘30那,除以π是为什么,能给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不做研究,没法指点你,但是我可以推荐你去看电工手册

网友(点评):
D=100mm, C=314mm, 我怎么算得滚轮转速是 955.4 r/min?

网友:
俺算着1.6多。按启动时间为1s,忽略滚动摩擦阻力算的。

网友(点评):
谢谢~~能说说怎么算的么,我可学习学习啊

网友(点评):
此过程未考虑车的重量以及车轮的阻力。如果加上的话扭矩可能比这还大些。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谢谢~ 留着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兄弟。看着好像是图板上写出来的。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后面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厉害啊,这需要用转动惯量吗?我是这样算的
T=9550*P/n
P=F*V
F=u*G(u是滚动摩擦的摩擦系数)
V=2*π*n*R
带入后求出扭矩T,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2016-01-15):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6-03-16):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这需要用转动惯量吗?我是这样算的
T=9550*P/n
P=F*V

加减速需要 你这个是匀速时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