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ADA-357数控转塔冲床给油异常

楼主(2013-08-07):
       哪位高手指点下AMADA-357数控转塔冲床给油异常
给油异常是怎样产生的啊?有几点原因?该怎么处理。
静等答复。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 回复。

网友A:
AMADA-357是日本天田公司早期的液压式30吨58工位数控冲床,楼主说给油异常?我实在有些听不懂,请再详细描述一下故障现象及报警,方便大家帮你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
没油了呗,你搞什么?这个问题不算什么大问题。在机器后侧C轴电机上方有个小油泵在储油罐加黄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ADA-357是日本天田公司早期的液压式30吨58工位数控冲床,楼主说给油异常?我实在有些听不懂,请再详细描述 ...

他的是PEGA-357吧!不是VIPR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是PEGA-357吧!不是VIPROS的

嗯嗯是AMADA PEGA-357  谢了啊兄弟。  我第一次接触数控还没一星期师傅也不教,一个人上夜班纯粹自行摸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ADA-357是日本天田公司早期的液压式30吨58工位数控冲床,楼主说给油异常?我实在有些听不懂,请再详细描述 ...

嗯嗯,以后尽量详细。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