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铁氟龙零件,上面加工好多槽,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3-08-07):
现在加工一个铁氟龙零件,上面加工好多槽,但是加工下来上面有好多毛刺,很难去除,求助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买一套手工去毛刺工具,很好搞

网友:
拿光滑的东西磨到它发热看看~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直接换把刀走一下就可以,如果普通的铣法,得弄个微型镰刀样的专门去毛刺工具,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拿锉刀磨一个

网友(点评):
我昨天就是自己磨了一个,大毛刺都去除了,就剩一些小毛刺很难弄掉

网友:
铁氟龙的毛刺就让你头痛,那不锈钢的毛刺该怎么办呢?(去除较软材料的毛刺就要用锋利的刀片刮,就像刮胡子那样)

网友(点评):
能纤细说下吗,没有见过铁氟龙加工

网友:
手工去毛刺

网友A:
如果是铁氟龙的材质,毛刺很多的话,你用热焊枪吹一下就好了,温度调高点,一般塑料件的毛刺都可以这样,就是融化了。注意温度太高了别的尺寸也变化啊,哈哈,这种方法最好使用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一般铁氟龙是树脂类的热固性塑料,不能通过再加热融化的!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壁厚很薄,这样变形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铁氟龙的材质,毛刺很多的话,你用热焊枪吹一下就好了,温度调高点,一般塑料件的毛刺都可以这样,就 ...

PTFE俗称铁氟龙,是可以加热融合的,而且也可以焊接,上海的品塑和日本的华尔卡都可以做,我们公司经让他们代做的,不过这个东西高温融合或者焊接时有毒,这种材质本身是粉末,日本大金生产的粉末是质量最好的,一般是高温加压挤压成板材或棒料。国产的一般质量不好,纯度不好,或者有缩孔气泡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