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程图出现异常,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07):
在出工程图时,以为文件保存位置错误,后来把该文件移动到正确位置后,再重新打开后发现该图打印的时候部分边框不能显示,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请问楼主,你打印时候框选选得对吗,要选到最外面那个框,重新试下看看

网友A:
篮框就是纸的边缘。白框就是你想要的框。修改白框。

网友(点评):
正确----篮框就是纸的边缘。

网友(点评):
lz误以为是会打印的线条。

网友B:
打印机是有打印边界的,窗选加1:1打印最容易出现这种事,窗选加自动填满可以避免这种事

网友C:
看图片,先预览。没问题再打。。。另外,lz,你仔细研究下7.9x7.9那个部分。。。好生奇怪,要让人家算对角吗?  标题栏的线宽,剖面线好像都有点小问题啊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下面不显示,你就往下面多框一点,何必一定要点在框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下面不显示,你就往下面多框一点,何必一定要点在框上面

应该不是打印区域问题,有可能是线条设置问题,因为我手动选择打印区域范围,把外框都框了可是还是答应不出外框。

网友:
那就把线性换下,换成能打出来的线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先预览。没问题再打。。。另外,lz,你仔细研究下7.9x7.9那个部分。。。好生奇怪,要让人家算对角吗 ...

选用的图框是标准的图框,我打印的时候好像没有显示你这个界面,更不能预览。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能不能指点下,我打印步骤一般操作步骤是这样,见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的那个是CAXA电子图板的打印对话框,你这个是autocad的打印对话框,根本不是一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是有打印边界的,窗选加1:1打印最容易出现这种事,窗选加自动填满可以避免这种事

我的打印的时候好像显示的不是这个界面,请问大侠这种界面是点击打印的时候就有的,还是需要自己设置才能成这样,我打印的时候显示的界面见下图

网友(点评):
那个映射关系就是保证能打印的关键,选自动填满,就能保证图形全部在打印边界内,选1:1,就有可能部分边框打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篮框就是纸的边缘。白框就是你想要的框。修改白框。

请问大侠如何修改白框。

网友:
有时尽管扑捉到了外框,但打印预览还是出不来外边线框,这时只能选的时候靠外面一点点,就能出来完整的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用的图框是标准的图框,我打印的时候好像没有显示你这个界面,更不能预览。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能不能 ...

万变不离其宗。。。在选项找到“窗口”。----------点击预览。版本不同界面有点差别,但是这些选项都是有的

网友:
窗口选按窗口收放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CAD 我会告诉你那图层给你锁掉了

楼主:
现在把打印比例从1:1,调小到0.9时可以完全打印了,但具体是什么原因照成PROE工程图外框不能显示的具体原因到现在还没找到,因为我的另一份工程图不用缩放 比例也能完全打印出来,所以我还是认为可能是我哪里没设置好,有知道的大侠,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比例部分选择小点,例如0.96或者再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