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D球头刀加工振纹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07):
请教各位大侠,PCD球头刀(直径23,加工材料铝)加工出现振纹,如何从刀具本身设计上解决呢?谢谢!

网友:
看起来有刀痕,但是摸起来应该是光滑的,要除去刀痕,估计拿去抛光下!
前段时间我刚加工过一件铝件也是这样

网友A:
请问下LZ这种PCD铣刀那里订制的,还有加工速度会不会比一般铣刀快?

网友:
主轴震动有吗?确认下机床水平,适当调节转速后在看看,振纹一半不是刀具问题

网友B:
以下公析是在机床刚性、夹具都没问题下作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一、刀具结构是否合理?
1、D23的球头铣,如果是为了省成本采用了钢制的刀柄在高速铣削中会因刚性不够而引起震纹。
2、采用硬质合金作刀体,解决刚性问题。
3、铣削的转速>8000转,则需要考虑是不是要作刀具动平衡。
二、刀具参数是否合理?
1、PCD球头铣刀制作过程中,为了提高工件表面亮度,采用较小的后角,使得切削过程中阻力过大产生震纹,表象是工件毛刺翻边。
2、刀具的参数与切削参数不匹配,进给过大也会造成震纹产生,如生产节拍要求大进给,刀具参数也应作相当的调整。

网友:
开断屑槽,减震

网友:
1.刀具的跳动。
2.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LZ这种PCD铣刀那里订制的,还有加工速度会不会比一般铣刀快?

PCD铣刀加工速度要比普通铣刀快很多,至于订制上网查,很多刀具厂家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振纹已经通过降低切削参数解决,但是节拍慢了。
之前调试时,这个参数加工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请教的是,从刀具设计上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发个刀具的 图片 看看, 大家都很期待

网友C:
改螺旋切削刃。

网友(点评):
有 PCD球刀的图片吗? 是哪家的刀具?? 是直槽的吧? 还可能带一点倾角? 一般的合金球刀球头的刃口曲线是S型的, 但是PCD 不好加工, 日本的刀具厂 能生产S型刃口的 PCD球头刀, 国内不知道哪家能生产.

网友(点评):
,生产S型刃口的球刀需要一些技术的,国产的刀具还需要努力! 期待你的图片,

网友(点评):
晕,这些话是和 楼主说的, 放错地方了,见谅

网友(点评):
PCD螺旋球刀,带一点倾角。S型刃口的 PCD球头刀,目前国内不知哪里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螺旋切削刃。

现在改螺旋切削刃是不可能了(这个有效吗,有没有试过的朋友)
有比较了解PCD刀具的大侠吗,请谈谈,谢谢!

网友:
打磨和涂层技术,我也需要答案‘

网友:
原刀具参数你贴出来,大家才知道有没改的可能啊!

网友:
对啊,把加工的各方面条件和参数列举详细些,大家都很好奇呢,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原刀的参数 楼主应该是不会有的  这个道具PCD 铣刀 我们工厂能够生产

网友(2013-09-09):
刀具生产技术  Q聊  450969641

网友:
是否两刃跳动过大,我也是做金刚石刀具的

网友:
增加短屑槽

网友:
小弟从事金刚石刀具七年认为是两刃跳动过大造成

网友:
PCD刀具、PCD铣刀、PCD绞刀、PCD刀片专业生产厂家
18930384280.   18201713098
欢迎技术交流  欢迎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LZ这种PCD铣刀那里订制的,还有加工速度会不会比一般铣刀快?

你好 我做pcd金刚石刀具的 有需要请联系我 Q77518309

网友:
那就把刀的刚性加大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B:
以下公析是在机床刚性、夹具都没问题下作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一、刀具结构是否合理?
1、D23的球 ...

学习了。

网友:
一边情况下,都是应为切削参数造成的。改变切削参数,也可考虑刀具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