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螺钉衔接结构配装,请教

楼主(2013-08-07):
小弟社区新人,最近工作遇到个结构设计问题,希望达到无螺钉衔接2个灯身

小弟想了一个方案

另一端用管螺纹连接。不过小弟怕这样以后这个ABS件会受热变形,现想征求社区大神问下有没有很好的结构来替代这种结构。不过不要用螺丝达到无缝连接,谢谢。

此外小弟想利用这种卡扣式结构,不过会遭遇不好脱模,和不利于拆卸的问题,请问大神有没有好点的想法建议,权当混个脸熟!

网友A:
找一些样品参考一下,玩具上用的蛮多的

网友B:
把自己的电脑拆一遍吧。里边有太多的实例了。

网友:
热熔接,超声波焊接,卡扣等等,太多自己选一种就好

网友:
之前听说车灯一般都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C:
手机的后盖板,相机电池盖板,电视空调遥控器等等,很多结构可以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些样品参考一下,玩具上用的蛮多的

嗯,好方法!不过去找个合适的玩具来达到这个效果还是不容易三,我不能先把人家玩具给拆了看是不是这种结构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自己的电脑拆一遍吧。里边有太多的实例了。

我以前拆过我的笔记本,不过那里面大多是塑胶件把,铝合金不一样吧,伸缩性和弹性模量这些都不一样吧,金属扩张了就回不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后盖板,相机电池盖板,电视空调遥控器等等,很多结构可以参考啊!

我感觉塑胶件和铝合金件不一样吧,我主要是不是太清楚有些模是否能开出来,工艺(硬伤),或者说为了一个小小的设计,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我却选了个最笨的。老板不高兴,而且成本也上去了

楼主: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_)↗┗━┛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自己的电脑拆一遍吧。里边有太多的实例了。

我表示已拆

网友D:
为什么要无螺钉化啊,降低加工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无螺钉化啊,降低加工成本吗?

因为如果有螺钉就得开孔,而且必然得从外面开,破坏了整体的美观性,达不到那种一体化的感觉(boss要求),不过我现在已经决定用那个我想的方法了,用铝合金和abs塑胶件衔接的卡扣式在内部结合,外面加点限位槽。等打样出来看看先

网友E:
楼主真能开玩笑 你不说明是铝合金的  大家还以为是塑料的呢
古代的结构有种叫“榫”接   你可以试试
也类似与铆接   就是把凸头砸进凹孔里   凹孔里面大外面小   越砸越紧
现在有些设备的铭牌就是这样固定的   四个角用类似与铆钉的软金属

你这个应该可以敲击安装 或者压力机装配的吧  把连接部位做成我说的那种结构  或者过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能开玩笑 你不说明是铝合金的  大家还以为是塑料的呢
古代的结构有种叫“榫”接   你可以试试
也类 ...

材料是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新人报道嘛,还不是太熟悉。不过你说的就是我现在做的,那个白色的连接零件结构就是你说的那种原理。不过前期是因为这个内槽比外槽大不好加工,而且塑料件嘛,用久了受热易变形。换成铝合金又不好拆卸,弹性模量太小。不过现在解决了,还是谢谢社区朋友们的热心回答,真心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效仿川丁的固定方式   牢固

网友:
塑料材料这种连接比较好,金属材料需要有好的韧性和耐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