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计算材料种类

楼主(2013-08-08):
求助如何用SW计算材料种类,麻烦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
尤其是计算总装图的重量

网友A:
总重量可以在所有材料都确定后出来  但是材料种类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网友B:
用零件清单做。焊件也可以用焊件清单。但是前提是你每个部件都标定过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零件清单做。焊件也可以用焊件清单。但是前提是你每个部件都标定过材料了

大部分是普刚 还有一部分304 食品级不锈钢 怎么设置呢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你的模型树立面有一个专门的零件清单或者焊件清单,在哪儿搞。然后用表格链接出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量可以在所有材料都确定后出来  但是材料种类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还是需要拆零件后,计算零件重量, 然后加和?

网友:
建议将材料表(BOM)材料这一列单独移植到excel中,然后合并同类行,就可得出材料种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普刚 还有一部分304 食品级不锈钢 怎么设置呢 非常感谢

那就明白了  我先试试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