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割缝大小设置

楼主(2013-08-08):
请教前辈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割缝大小设置 不同板厚的 由于经验不足 切割出来的零件误差较大,非常感谢!!

楼主:
板厚在30个厚一下的普刚和10个厚一下的304

网友A:
等离子电源说明书都有。弧压、电流、电压、切割速度、割缝补偿等。

网友B:
有数据就好  要不自己找废料多实验下吧  或许机器也有特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电源说明书都有。弧压、电流、电压、切割速度、割缝补偿等。

说明书上没有焊缝的设置,主要是电流,速度,还有嘴子的选择。看来要看经验减少制造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据就好  要不自己找废料多实验下吧  或许机器也有特殊性

也就是试一试找经验了

网友C:
这个是要在实际的操作中逐渐熟悉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要在实际的操作中逐渐熟悉起来!

明天就开始用废料摸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