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温挤后变形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08):
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将一个零件由棒料车削成型改为温挤成型后再车削(零件为薄壁回转体),节约了材料成本,但最后环节是成型的零件一直存在椭圆度(大约30-40道),哪位高手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给支个招吧

网友:
材料性能能保证么
增加点预变形或者增加点加工余量吧~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把这种问题在设计最初就想办法去改善呢,就好比,Solidworks13版本的,在设计之初就可以通过三维建模,仿真模拟,谐波相应、热分析等等一些相应的功能,在虚拟阶段,进行设计优化,这样就会大大降低成本,而且提高产品的质量,有时间,你可以考虑一下,另外我这有一个SW技术讨论QQ群,你可以加一下,如果遇到问题,也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224255081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人家问的是技术问题,不是使用哪个软件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是1楼的可能是做加工的,你怎么让他去修改客户的设计呢?

网友:
一个是材料,一个是挤压工艺,你必须先处理掉这两个问题,

材料不合适,挤压以后的回弹没法控制,没有规律性,

挤压工艺掌握不好,变形不均匀,卸载以后再加工,破坏了原来内应力分布,

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找适合挤压的材料,一个是改工艺,知道应力积蓄到哪里了,哪里是可以动刀,哪里是不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采用挤压铝为材料,有时要求高的我就要指定是进口的,还要正反面对称切削,消除应力不均匀变形。

网友(点评):
我玩这个,都是先花一天先开会,玩不好,就外面请人,给银子,都说全了,才动手玩,国内有些铝材就根本不行,不论强度或后期变形,都没法玩,就不能用,国内车厢的挤压材,都是米国的坯料,我都看见的东西,

网友:
加工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