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把 刀具对工件上面的 机械坐标值 输入到 H01中 来对刀的! 为何 程序 ...

楼主(2013-08-08):
请教:我把 刀具对工件上面的 机械坐标值  输入到 H01中 来对刀的!   为何 程序 走到  G00G91G28Z0 就报警Z轴超程!   而 改成 G00G90G28Z0   就 好了!   那位师傅说下哈!谢谢

补充内容 (2013-8-8 17:50):
程序:

O5555
G40 G49 G17 G80 G90 G21
T1 M6
M3 S1000
G54 G00 X50 Y50 G43 Z20 H01
G52 X50 Y50
G90 G17 G16
G98 G81 X30 Y22.5 Z-20 R5 F10
G91 Y45 K7
G15 G90 G52 XO YO
G49 G80 G00 X50 Y200
G90 G28 Z0
M30

那位师傅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A:
后面加一句 G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句 G90

程序 走到  G00G91G28Z0 是程序结束  返回换刀点的!  不是程序开始

网友B:
G49取消长度补偿再G00G91G28Z0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9取消长度补偿再G00G91G28Z0

程序:

O5555
G40 G49 G17 G80 G90 G21
T1 M6
M3 S1000
G54 G00 X50 Y50 G43 Z20 H01
G52 X50 Y50
G90 G17 G16
G98 G81 X30 Y22.5 Z-20 R5 F10
G91 Y45 K7
G15 G90 G52 XO YO
G49 G80 G00 X50 Y200
G90 G28 Z0
M30

那位师傅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B:
后面的G49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G49就可以了

不明白!我才学的加工中心

网友B:
你把刀具对工件上面的机械坐标值输入到H01中来对刀,其实这个值是工件坐标系的Z0,你这样做刀具少时还将就可以如果二三十把刀或者更多时那你就摊上大事了,你刚开始学更应该规范一点,刀长是刀长、夹偏是夹偏,这是一点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刀具对工件上面的机械坐标值输入到H01中来对刀,其实这个值是工件坐标系的Z0,你这样做刀具少时还将就可 ...

奥!多谢指教!      如果   我把  第一把 刀 对工件上面  后  ,在 G54 Z坐标   输入 Z0 测量   !完成 1号刀 对刀!    那么  2号  ,3号  4号   刀   怎么对呀!  我没有 对刀仪  等  刀具 检测的设备!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点评):
2号刀对上表面后,光标移到H02按下面的软件【C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多谢指教!      如果   我把  第一把 刀 对工件上面  后  ,在 G54 Z坐标   输入 Z0 测量   !完成  ...

   由于设备有限,我个人是每把刀都对的,1号刀对好后把工件坐标系的数值输到H01刀补,坐标系输入0.然后2号刀对好后把工件坐标系的数值输到H02刀补,坐标系输入0.  依此3号刀  4号刀  5号刀

网友:
不用G0、直接G91 G28 Z0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操作是以第一把刀为基准其他刀具相对于它的长度差值,所以一般用最短的刀为基准再测其他刀具与它的长度差,这样刀长就都为正数了

网友B:
你这样操作实际上是以第一把刀为基准其他刀具相对于这把刀的长度差值,那么一般情况下以最短的刀为基准其他刀长就是正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操作实际上是以第一把刀为基准其他刀具相对于这把刀的长度差值,那么一般情况下以最短的刀为基准其他 ...

例如: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50)   ,在G54中 输入Z0  测量!H0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第二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40)   ,与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机械坐标Z-350)的差值为负方向            10MM!则 H01=   -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调用 是  G43!
           第三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60) ,与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机械坐标Z-350)的差值为正方向            10MM!则 H01=   +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调用 是  G43!

       我的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一般都直接打到 刀具数据里的刀长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9取消长度补偿再G00G91G28Z0

G91 G28 Z0刀补就取消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奥!多谢指教!      如果   我把  第一把 刀 对工件上面  后  ,在 G54 Z坐标   输入 Z0 测量   !完成  ...

HC小丁  2号刀对上表面后,光标移到H02按下面的软件【C测量】  ! 不解! 请明示!谢谢

楼主:
C测量 是神马意思!   怎么使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50)   ,在G54中 输入Z0  测量!H01=0         这样第一把刀 ...

你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反了

请明示!谢谢! 如何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反了

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50)   ,在G54中 输入Z0  测量!H0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第二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40)   ,与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机械坐标Z-350)的差值(-340--350)为  + 10MM!则 H01=   +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调用 是  G43!
           第三把刀对工件上面 后( 机械坐标Z-360) ,与第一把刀对工件上面( 机械坐标Z-350)的差值(-360--350)为 - 10MM!则 H01=   +10  这样第一把刀对刀完成!  调用 是  G43!

     这样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