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定义螺栓的紧固力矩的?

楼主(2013-08-08):
一般情况下,连接的重要部位设计都规定了紧固力矩。被连接件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样材质的钢材或者铜。螺栓等级采用8.8级。设计一般根据下表进行选用:

螺栓
扭矩(N*M)
M6
13
M8
28
M10
50
M12
75
M14
120

但是,对于不重要的连接部位,设计一般就不会给出特定的值,没有特别要求。这样对于生产的质量和工业化工程师就无法接受。

大家在设计过程中是如何给出紧固力矩值的?是对于每个紧固螺栓都给出值吗?

我的答复是:拧紧就可以。
问:多紧是紧?
答复:把弹垫片压平就可以。
问:多平?能不能给个平面度值做参考?
我立马崩溃。我给平面度你能测量啊?!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使用力矩扳手?

网友(点评):
用力矩扳手也得先知道扭到多大的力矩啊。

网友(点评):
你说的预置式的,我所谓的力矩扳手是可以测量扭矩的扳手。

网友(点评):
哦。你的意思是测量一下,然后告诉工人应该用多大扭矩?这个当然可以。我的意思是,当做设计的时候,是否应该把所有的螺栓都规定好,用多大的扭矩。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网友(点评):
图纸设计只规定尺寸规格,设计计算当然有数据备案。譬如,轴的扭矩校核计算是必须的,但不必在图纸上反映出来。图纸上只要求有几何尺寸,并没有要求把扭矩计算结果也写上去。

网友:
力矩扳手价格比较贵,现场如果安装很多的螺栓肯定就不实际,一般是设计的时候需要多大的扭矩,你自己扭,在公司用扭矩扳手测好,然后看下垫圈或者橡胶密封件的变形情况啊,或者螺母旋了几圈等,然后给工人一个比较直观的回答。

网友(点评):
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但是,我想知道大家在设计过程中对每个螺栓都进行规定吗?还是只是对重要部位才规定?

网友(点评):
只在重要部位进行计算,不重要的部位,按照经验就可以了。我们是这样做的,如果每个都算,恐怕一台设备起码要做半年吧

网友:
如果是要求比较严格的设备、仪器。还是会使用扭力扳手的。使用扭力扳手会提高成本,但只是一次性的。如果是量产的话,使用中会提升效率,降低整体的成本。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很难查到M6以下的螺栓扭矩参考值。如果哪位有,希望可以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点评):
紧固扭矩和连接用的螺栓是有关联的。你要哪个等级的? 还有,对于不重要的部位,你如何规定呢?说紧固即可。工人接受吗?

网友(2013-09-12):
手册上说分别得靠腕力、臂力、全身力量来拧紧的。

网友:
这个也贴一张,刚才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868
贴了一下,有灌水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