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车床的技术参数中的最大切削力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8-08):
立式车床的技术参数中的最大切削力指的是什么:是滑枕悬伸量最大时,此时的最大切削力。还是在L/3处的最大切削力。或者 是其他的什么

网友:
切屑力和滑枕悬伸量没有关系,悬伸量最大时刚性最差这是肯定的 ;
切屑力是在切削加工时,工件材料抵抗刀具切削时产生的阻力,在主运动方向上的分力。它是校验和选择机床功率,校验和设计机床主运动机构、刀具和夹具强度和刚性的重要依据。

网友:
通常情况下,设计允许的最大切削力是指Y轴方向的主切削抗力;
设计时选定滑枕伸出L/3或L/4时(便于受力分析、计算),切削力最大;
当滑枕持续伸出时,切削力呈非线性状态下降,当然滑枕伸出最长时,切削力最小,机床的切削能力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