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材料结构对无线信号有屏蔽作用吗?

楼主(2013-08-08):
如题

网友:
PC材料本身肯定是没有屏蔽作用的,但如果材料颜色是黑色的就有影响了,因为一般黑色是加的炭黑,这玩意导电,对无线信号有一定影响,但远达不到屏蔽的作用!

网友:
想屏蔽???做金属罩壳,注意要完全罩住,不要留小缝隙,然后罩壳接地,效果很好

网友:
屏蔽主要还是靠金属,塑胶达不到好的屏蔽效果。

网友(2015-01-04):
材料本身不会,但有些导电的表面处理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