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数控镗铣床 工时费要4000元/小时?

楼主(2013-08-08):
公司的高压管密封面不幸损伤,送到机加工厂  对方说需要用数控镗床打磨4个小时左右 工时费4000一个小时--  各位兄弟这价格合理嘛   个人感觉一台机床也就几百万 5年折旧  怎么也算不到4000的工时费阿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还有其他合适的方法 或者 合理价格应该是多少?
图纸呈上:

补充内容 (2013-8-8 16:16):
刚刚和技术人员沟通了下,了解到我们这管子密封面加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被腐蚀损坏的地方是密封面顶部凹进去的45度的斜角地方,一般加工中心以及镗铣床做不了,必须用数控镗床,当然我不是学机加工的,不懂是什...

网友:
这价钱确实高了 跟他说不如上梁山做强盗去

网友A:
会玩的少了,自然就贵,这个正常,

不过不明白你为什么送厂子维修,这类连接件,都是在现场用管端维修机进行处理,我都是这样,没必要送厂子,

把维修机卡好,找正,就可以修磨好,你送厂子维修,他找正的时间就非常长,自然就贵了,

网友:
应该200-300算合理,但是你是单件加工所以会高些,协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的少了,自然就贵,这个正常,

不过不明白你为什么送厂子维修,这类连接件,都是在现场用管端维修机 ...

我们公司管理比较严格,其他公司的员工进我们公司作业必须有一套流程,等流程完了估计黄花菜都凉了,现有的维修商又没有能力现场做修复工作,就只能送外厂了,只是1.2M数控镗床市面上很稀有么?一开始跑了2家都说做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管理比较严格,其他公司的员工进我们公司作业必须有一套流程,等流程完了估计黄花菜都凉了,现有 ...

当然了,假如自己不太懂,又没有手段处理,自然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假如自己不太懂,又没有手段处理,自然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好的  谢谢您的回答   现在发现我们现有的机加工供应商简直太烂了  我们公司每年机加工都有5百万的花销,简直让他白做了 一张数控镗床都没添上   我们的可能和你图上的还有些区别   我们密封面是凹进去的  腐蚀的地方是凹底面45的斜角位置 技术员说加工中心做不了 必须用数控镗床

网友B:
是高压管端面的密封吗?能否将密封面结构做改动,或者说重新设计密封圈,让开磨损的地方,当然,你可以找专业的高压设备厂的人,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

网友:
坑爹,我们公司一千万的德国格里森磨齿机一个小时才就一千块。

网友(点评):
哈哈,那是义因为许多地方有格里森的床子,大家都会玩,会的少了,就是天价,20年前,就特少,就很贵,

网友:
买个新的得几万,或许人家按你这个件出厂价百分之多少要的

网友C:
搞明白两个问题,你就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贵的价格了,第一:你们公司是否有第二选择?第二:你们公司某领导是否允许有第二选择?

网友(点评):
第二很隐晦

网友:
是有点贵。可以找找别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明白两个问题,你就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贵的价格了,第一:你们公司是否有第二选择?第二:你们公司某领 ...

哈哈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种一次性低值采购领导是不会过问的  只要找到市场上有数控镗床的机加工商就有第二选择 不过听人说 数控镗床一般只有军工企业才用得到  很少有工厂买   因为是密封面不象楼上那位元帅等级兄弟的图片上的管子,他图片上那是用来焊接的 所以我们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必须用刀尖一点一点的磨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高压管端面的密封吗?能否将密封面结构做改动,或者说重新设计密封圈,让开磨损的地方,当然,你可以找专 ...

谢谢您的回答!!!是高压管端面的密封面,重新设计估计不是太现实。只是想请教,修复的话是不是只能用数控镗床,还有就是数控镗床是不是市面上很少,只有军工企业一般才会有,因为我看数控镗床价格不是很高便宜的也就几百万,不应该这么稀缺!!!

网友:
这类维修加工是很麻烦的,贵是真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种一次性低值采购领导是不会过问的  只要找到市场上有数控镗床的机加工商就有第 ...

楼上的图里面也是切削,类似于车
你这个看起来确实是需要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是高压管端面的密封面,重新设计估计不是太现实。只是想请教,修复的话是不是只能用数 ...

数控镗好多的,我们公司就生产了好多镗床,从110到260的都设计过。做过

网友D:
我以前工作那个厂有2台数控镗床,要价应该不会这么高吧。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如果局距上海近可以去问问。名字是上海英全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出来很久了,也没联系电话了。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工作那个厂有2台数控镗床,要价应该不会这么高吧。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如果局距上海近可以去问问。名字 ...

谢谢您  南京的 距离上海不算远  如果知道南京有机加工商设备比较全 规模比较大的 您也可以介绍下  我向公司推荐推荐,另外请教您 数控镗床一般做什么设备的公司才会购置?

网友:
天价哈哈
300左右啦,你哪里的,来沈阳我给你找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假如自己不太懂,又没有手段处理,自然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在线加工啊!

网友(2013-09-19):
    图纸只是个草图,只看出个大概摸样,也看不到你说的“打磨”是什么意思,打磨哪里?没看见有什么精度要求,材质?需要补焊吗?数控镗铣床床就是,能镗能铣能钻,哪有打磨一说,打磨一般是指工人拿个抛光机手工打磨,或者车床主轴旋转工人用砂纸打磨、
   本人就是干数控镗铣床的,不过我是干12米的哈。

网友(点评):
一般数控镗铣床加工费每小时200到600(像你说的这么小的床子),现在数控镗铣床外面还蛮多的,一般减速机厂,锻压机械厂,大型阀门厂,水电火电,风电设备厂,都有的。

网友:
说心里话,买一根都花不了这个钱

网友:
你以为领导的车子的油钱从哪里来?

网友(2014-09-15):
高度不是一般的离谱

网友:
这也太贵了吧,你还不如重新设计下。。。

网友:
神10可以这个价,没什么...

网友:
被宰的血淋淋,干嘛不多找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