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做过这样的夹具吗?

楼主(2013-08-08):
绞龙,风叶,直径大概400左右,,长度4米左右的,,分段,我压制好了,主要是焊接的夹具,网上找不到,就是焊接固定夹具,防止焊接回弹,变形的,有高手做过?不胜感激

网友:
要什么夹具?叶片不是焊在心轴上吗?
另外,叶片造型有点不对。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撒

网友:
以前看他们做绞龙输送机的时候都不用焊接夹具的哦,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自制夹具。

网友:
楼主要人不,我来给你做绞龙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焊接夹具的,要看你尺寸要求的。收割机上有类似的玩意、

网友:
用氩弧焊焊接,先点好校正,符合要求后,分段焊接,使应力平均分布,(焊接过吊车臂的师傅都会利用应力)应该变形不大,你就是用胎具,一卸除,还是一样变形,变的更不规则,而且胎具做不好,还卸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