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褶皱Soldworks 如何绘制呢?求基普啊!

楼主(2013-08-08):
    如下图褶皱Soldworks 如何绘制?(圆弧处) 如若需类似皮带传输运动,褶皱部分若需柔性随皮带转动又该如何设置?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94580128/QQ/WinTemp/RichOle/12L1@FSF4NW4%257)]9J(%7D[GQ.jpg

补充内容 (2013-8-8 17:07):
补充下: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模拟随皮带一起运动,  其实它就是皮带的一部分,是橡胶材质的与皮带为一整体, 我只是无聊的时候看到这东西想画画,当练习,但我发现仅仅只是按照外形画其固定性状  却没有个...

网友:
呵呵,看不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基准面,上基准面画好轮廓,下基准面复制闭合轮廓,然后再按比例缩放。退出草图环境用放样。

关键是 圆弧处,圆弧处如何只用2个基准面放样呢?

网友:
要画总是画得出的。
把它当做链条一样,每一个褶皱部分是一节。
找出皮带运转时的节园,节园处的褶皱图形不变化,节园之外则褶皱长度有拉伸、宽度要压缩、厚度要缩小。有实样测量一下,没实样大约估算给个系数。
计算得到每个褶皱所占圆周角度,按多角形把褶皱内外图形画出,用放样方法得到一个褶皱实体。
圆周阵列得到包覆在滚筒的皮带褶皱全部。
按滚筒轴线方向,以滚筒外径为内圆、皮带外径为外圆拉伸切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以后也要让他动起来还是只是画个样子?要让他动起来?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模拟随皮带一起运动,  其实它就是皮带的一部分,是橡胶材质的与皮带为一整体, 我只是无聊的时候看到这东西想画画,当练习,但我发现仅仅只是按照外形画其固定性状  却没有个简单便捷的方法,如要做成动画变成动态的就更加不知道怎么做了 ~~~囧ing。。。。。。。。。

网友(点评):
动起来只能是褶皱被画成刚体,然后刚体在运动

网友:
高手们,快点出手啊

网友(2016-12-27):
楼主,会画了吗?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