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时齿对齿防错有何良策

楼主(2013-08-08):
各位大侠,
  发动机正时对齿一般都是靠看齿轮上面的记号,但我们这边就有人眼花没有对齐上面的记号,各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方法防止对错齿轮标记……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不应该犯的错误了吧,一般装好还要再检查下的,如果眼花的话可以用白色的油漆或者油漆笔点一下,比较容易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不应该犯的错误了吧,一般装好还要再检查下的,如果眼花的话可以用白色的油漆或者油漆笔点一下 ...

我们也是对好之后要划线的,但我们这位哥们是闭着眼睛装的,也是闭着眼睛划线的。所以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什么好的防错方法,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装错的方法。

网友:
看来还是要仔细点啊

网友:
没有窍门,只有仔细加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对好之后要划线的,但我们这位哥们是闭着眼睛装的,也是闭着眼睛划线的。所以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做 ...

这个纯属人为的问题了,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能加强责任心了,换人吧,需要人吗?

楼主:
我们也都这样认为啊,但那老板要叫做防错,坑爹啊!

网友:
防错的话只能从人入手了,错了要有处罚措施,看你讲的这个情况,工人没有什么责任心

网友:
没有照片,让我们这些外人,怎么说?

网友:
发动机曲轴装有配正时齿的键,而另一是输油泵轴上也有,要两齿对上号,必须把连轴器法兰拆下来,错开,扳动风扇皮带轮或者飞轮齿牙,确保安装无误后才能做收尾后的工作。楼主所叙的情况我想是人怕费事、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钱

我们公司不搞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