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J

楼主(2013-08-08):
“转动惯量”不过是转子动能表达式中的一个 “缩写” 而已。
平移物体动能:E = 0.5*m*v^2
转动物体动能:E = 0.5*J*ω^2
为了追求与平移物体动能的表达式相一致,就凑出了一个中间量,即转动惯量 J。这么凑:把转子动能的表达式除以0.5ω^2,结果就是 J。
在步进电机选型中,要做“惯量匹配”。其实转动惯量只影响转子加减速的时间,平稳运转时这个概念是无用的。

网友(点评):
惯量惯量,惯性的量,所体现俺的就是运动状态的改变难易性。平动质量,转动就是转动惯量。

网友A:
逍遥大侠最近可是迷上mad了?我也蠢蠢欲动的

网友:
逍遥大侠,记得大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里面都有涉及到这一概念
再结合高数的微积分,就能全面了解关于转动惯量的一系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逍遥大侠最近可是迷上mad了?我也蠢蠢欲动的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学记》

网友(点评):
可与古人同心,难得。

网友:
逍遥大侠,用用mathematica,神器。但还是手工推倒好

网友:
关键是如何算角加速度,这个容易做错

网友:
运动,就是有起有停,就有变速,何来独立的平稳运动一说?
直线运动系统,就有个如如不动的固有特性-----质量m
旋转运动系统,就有个如如不动的固有特性-----转动惯量J
m类J

网友(点评):
就直线运动来说,m是不变的;就旋转运动来说,m对于不同的转心,其J不同。对兄台而言,此皆易事耳。

网友(点评):
何为系统?就是有始有终,关连变换方成系统。地球绕太阳,一自转和一公转,各成独立系统,前者生昼夜交替,后者生四季变化,互不相干。

网友(点评):
地球自转跟公转是相关的。如果自转反向,太阳将从西边出来~~~

网友(点评):
惯量对于运动系统是极其重要的,大侠搞高速高精当然会有深刻的体会。

网友(点评):
哈哈哈,螺旋大侠见笑了

网友B:
“因为转动惯量是从机械能守恒定理推出来,且转子的机械能表达式有ω^2项,所以转动惯量比就是速比的平方倍,yes?  ”--逍遥大侠

经典力学里F=m*a,转动体T=J*w,J相当于m,变换公式得到J=T/w,现在通过减速机后T增加5倍,而转动速度减少5倍,所以得出J放大了25倍,如此而已

网友(点评):
大侠,首先,T=J*a。 a=dw/dt。其次,讨论减速问题就以为着讨论不同研究对象。T变大,a变小,是因为观察物体的旋转半径变大。因此,与其这么兜一圈,不如直接用J=m*r^2看。r变大5倍,则J变大25倍。

网友(点评):
让Zerowing侠见笑,鄙人惭愧惭愧,关公面前耍大刀!

网友(点评):
以齿轮传动为例,小齿轮带大齿轮,看到的现象就如Zerowing侠所说,转心变换,半径变大,但如果输入轴和输出轴直径相同,如果用J=m*r^2来看,就不直观了,还是要回归速度和扭矩这两个直观的对象上

网友(点评):
r变大5倍,m也会改变,所以不是简单的J变大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转动惯量是从机械能守恒定理推出来,且转子的机械能表达式有ω^2项,所以转动惯量比就是速比的平方倍 ...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周易·系辞 下》

善哉!

网友(点评):
金刚经: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赞

网友:
受教了,机械能守恒是机械运算最大的定律……

网友:
我是不是进错房间了??????

网友:
高手膜拜,留个记号,以后好好研究!

网友:
这个好,正想复习一下物理,只是现在还是看不懂,收藏备用

网友C:
建议大家对旋转运动(马达加上减速机)、直线运动(电机带动丝杠或者同步带轮带动丝杠)做一个惯量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家对旋转运动(马达加上减速机)、直线运动(电机带动丝杠或者同步带轮带动丝杠)做一个惯量的分析!

鄙人认为,“惯量”只是在加减速阶段有影响,在平稳运行的时候没有作用。

由角冲量=角动量方程:

T * t  =  J * ω

可知,在相同的加速或减速扭矩 T 下,要达到将转子从 0 加速到 ω,或从 ω 上降到 0,转动惯量 J 越大,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即时间 t 与 J 成正比。

当然了,在平稳运行的状态下,速度如果有波动,那么经过波动回复到平稳运行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减速过程。当 J 越大,回复的时间 t 越长,在这个时间 t 內,转子转过的角度,或者丝杠螺母走过的路程也较长,这是否意味着定位偏差也会越大?(我对这些不怎么熟。)

网友(点评):
大侠这种精神令人敬佩。我认为这一点应该从另一方面考虑:在外部干扰一定的情况下,惯量越大,运动状态越不容易改变。因此精度会越高。不知大侠认为如何?

网友:
演算的很到位

网友D:
公式类似,可以这样理解:质量是平动惯量,转动惯量就没那么高深啦
“质量是平动惯量”我在大学在图书馆的一本《理论力学》书上见的,但是学习时,看不同版本的书,会有不同的收获,前提是你懂了书上的内容,这样看其他的书就像看杂志似的,总会有新的发现。

直线变成旋转,大家就适应不了,要克服惯性思维哦,要叛逆

网友(点评):
大家都被惯性思维给铐住啦,人在地球上呆久了,如果处于失重的环境,地球上的思维仍然存在

网友:
分析稳定性的频域分析,超调量,上升时间等时域分析中,惯量是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
转动惯量跟物体惯性一样,是其本身的特性,主要就是在转动加减速的时候会产生影响,具体算法在大学物理和理论力学中都有。

网友:
兄弟若能参加教材编写,应是学子们的一大幸事。

网友(2014-04-22):
数学和物理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式类似,可以这样理解:质量是平动惯量,转动惯量就没那么高深啦
“质量是平动惯量”是我在大学在图书馆 ...

精辟

网友:
最近又看了一遍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由于对材料力学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现在的复习收获很大,今天看到你的转动惯量分析,茅塞顿开阿,不错,你们的辩论使我们获得知识精髓的主要途径

网友:
期待大侠开课,我一定报名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啊

网友:
转动和平动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在很多时候是一个物理世界的两种不同形式。比如惯性(质量和转动惯量,运动的保持),加速度,能量,力和力矩。转动的,只不过我们给他增加了一维的空间参量,仔细思考之后,会发现这两者本质是相同的。

网友:
这推导真心PL

网友(2014-05-26):
这个推的很辛苦啊

网友:
转动惯量与转动体的形体和质量很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给详细的描述!

网友:
死读书害人呀

网友E:
这个公试没看懂,功不是等于Tθ吗?即功转化为动能E。

网友(点评):
要除以2,因为T是从0增加到T的,并不是从头到尾不变的,所以要除以2。

网友:
引用 楼主:
鄙人认为,“惯量”只是在加减速阶段有影响,在平稳运行的时候没有作用。

由角冲量=角动量方程:

"当然了,在平稳运行的状态下,速度如果有波动,那么经过波动回复到平稳运行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减速过程。当 J 越大,回复的时间 t 越长,在这个时间 t 內,转子转过的角度,或者丝杠螺母走过的路程也较长,这是否意味着定位偏差也会越大?(我对这些不怎么熟。) "

对这理解有些不清,请教大侠!
即是速度波动,然后恢复到平稳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减速过程(如电机电压受收到波动,导致输出功率的波动)。这个过程的分析,可以这样理解吗?
1、加速阶段:
平稳角速度w,扭矩 T 增加
由 T * t  =  J * ω 知,当 J 越大,扭矩 T 增加 的时间t内,角速度增大的越小。
2、减速阶段
相似

3、速度如果有波动,转子转过的角度,或者丝杠螺母走过的路程也较长,是相对那个基准的。

网友(点评):
大概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公试没看懂,功不是等于Tθ吗?即功转化为动能E。

呵呵,谢谢大侠!

网友:
过来占个座,听大侠们理论。

网友(2014-08-11):
转动惯量对于精密运动控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友F:
转动惯量这个概念是懂了,但在机械运动的怎么去考虑最重要,比如说他大了会怎样?请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动惯量这个概念是懂了,但在机械运动的怎么去考虑最重要,比如说他大了会怎样?请大侠指点.

用同样的电机带,转动惯量大的起来慢。打个比方说,转动惯量小的,两秒钟就能到1000rpm了,大的要10秒。

网友(2014-09-20):
转动惯量对加速是影响较大,但对振动和传动系统的谐振具体是如何影响的,请指教。

网友(2014-11-06):
个人认为转动惯量和惯性是对应的,不过一个是对平动说的,一个是对转动说的。
从刚体力学上分析,任何的平面运动,都可以分解为一个平面运动和一个转动的运动合成。
转动惯量就是衡量扭矩对转动作用的物理量。就像用同样大小的力驱动不同的物体,F=ma,质量越大,加速度越小。类比到转动,则是转动惯量越大,角加速度越小。
其不同的只是转动惯量对于不同的轴,不同的形状的物体,大小是不同的;对于某个已经确定下来的转动,转动惯量是一个确定的常量。

网友:
在这里受教了,呵呵谢谢啊

网友:
现在做设计,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G:
请教逍遥大侠一个问题,一般sew的减速箱的转动惯量指的是输出轴还是输入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逍遥大侠一个问题,一般sew的减速箱的转动惯量指的是输出轴还是输入轴?

窃以为输入输出轴、所有齿轮、及所有的运动件都应包括在内。

网友:
这是一台公司代工的一台冶金行业的滚筒飞剪设备,现在公司电气人员要做电机的选型,控制刀的加速时间(我对电气基本一无所知),我负责的机械部分的抄图工作,现在领导电气人员要我算下整体的转动惯量。图片2列出了几个主要零件的转动惯量,由于sew齿轮减速箱只有外形结构,询问了供应商他们说转动惯量是0.176。现在问题来了,不知道这个说的是输出轴还是输入轴。左图是参考的折算方法。

网友(点评):
我认为应该是对输入轴而言。 更确定的答复建议咨询SEW。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是折算到输入轴的值。因为输出轴上的值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大侠有没有找供应商验证了?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网友(2015-01-05):
这个真心不错的,学习学习

网友(2015-04-14):
这次算明白了

网友:
大侠,陀螺进动时,阻碍他进动,产生的扭矩,怎么计算?机电学生一枚,自己找了陀螺力学的看,不是很理解,求解答

网友(2015-06-30):
受教了,机械能守恒是机械运算最大的定律…

网友:
学习之后,有了更直观的认知,感谢

网友(2016-06-16):
666666干的嘹亮

网友:
又上了一遍大学力学的转动惯量

网友:
学习了,还是有点朦胧~得自己动手算下

网友:
万能的数学

网友:
选择电机时,惯量匹配的一般要求是什么,谢谢!最好给个实例,便于理解。

网友(2016-08-29):
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转动惯量计算不出来,后来只能凭经验选取伺服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