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olidwork装配件转换为一个单一零件?

楼主(2013-08-08):
怎么把solidwork装配件转换为一个单一零件?

网友A:
另存的时候在下面选下保存格式就是了

网友:
嗯,对,另存的时候,选择sldprt(零件),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文件-另存为,选择为零件格式part

网友:
又学一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的时候在下面选下保存格式就是了

it‘s ok.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 are very good!

网友:
Proe是先转化为Vda格式,在转化为stp格式,我不知道sw是这么转化的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以前看到过这样做法,但是没有用过,感觉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嗯,换个格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也学会了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2013-09-09):
引用 网友A:
另存的时候在下面选下保存格式就是了

这个也行?

网友:
三楼正解,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另存时选中PRT格式。同时选中全部零件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