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压力补偿回路中溢流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08):
此图为力士乐培训教材中的图,教材中说,用溢流阀实现节流检测阀口的压差无级调节,始终不明白图中红框中溢流阀怎么工作的?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你把减压阀和后面的溢流阀合在一起看就是个先导式减压阀。

网友:
通过调节溢流阀的溢流压力来调节减压阀的定值压差,溢流阀为减压阀先导,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
详见图片

网友(2013-12-14):
溢流阀不是应该接到邮箱吗,接到梭阀上怎么调节压力呀?

网友:
恩,看上去是作为减压阀的先导阀使用的~?

网友(2014-08-23):
希望有人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