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路机的振动轮上的黑色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8-08):
如图,是不是液压油路,用来刹车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一进油,一回油,一泄油?

网友:
振动轮里面有个液压马达,用来驱动某装置(应该是偏心轮一类的),以产生振动。所以那几根黑色的管子是用来传输液压油的。

网友:
振动轮里面是不装马达的,在轮边上,轮里轮壁板上有偏心块。不同品牌的振动压路机安装马达方法一样,而偏心块有所不同。同意一一意见。

网友:
压路机前面的压轮由液压马达加行走减速器总成驱动行走,这三条油管为正反转工作油管和斜轴柱塞液压马达泄油管

网友(2015-04-12):
偏心轮驱动马达的液压胶管。

网友:
液压马达驱动偏心块旋转产生振动,两根高压油管,一根卸油管,因为马达正反转可以产生不同的偏心距。楼主这是我们厂

网友:
都是行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