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3-08-08):
如图,火花机把手中间有一个圆柱块,而把手外边是没有螺丝的,请问大侠他是怎么固定上去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没有可能是从里面紧固的么?

网友:
应该是从里面固定的吧

网友:
目测是你说的圆柱块贴近壳体的一端有螺纹孔或者别的连接,从壳体里面固定。

网友:
怀疑 圆柱是攻螺纹的,从里面拧

网友:
把手中有螺纹孔,与火花机内固定!

网友:
看那几个螺丝,应该是在里面紧固了,在把盖子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