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类零件 轴心线的直线度

楼主(2013-08-08):
     查了几本工艺的书  还有一些其它的书  都没找到   关于轴心线的直线度的介绍, 不知道影响这个形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者在加工中是如何控制的,以车床加工为例。  希望坛友们能给指定一下,谢谢

网友:
轴心线应该是用外圆模拟出来的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专业,非常简练

网友A:
影响轴心线直线度的原因有两个,一时加工变形,二是装夹变形,最好两顶尖精加工到位。

网友B:
对比圆柱的母线直线度,轴线直线度主要说的回转中心是否直
例如车床加工出来的如果装夹刚性不好,导致刀具的切削力引起零件变型,这种情况下,母线的直线度会不好而且各方向的母线直线度基本相等,但是不影响轴线直线度,具体呈现成萝卜型(鼓型)或者抓腰型
轴线的直线度不好可以想象成香蕉型,各处直径相等但是整体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圆柱的母线直线度,轴线直线度主要说的回转中心是否直
例如车床加工出来的如果装夹刚性不好,导致刀具 ...

谢谢   讲的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轴心线直线度的原因有两个,一时加工变形,二是装夹变形,最好两顶尖精加工到位。

网友:
有外圆圆柱度关联一起

网友:
个人认为 ,中心线是通过外圆表现出来的。一般轴类加工尽量使用双顶来保证各外圆的同心度,定心效果最好!

网友:
中心架 跟刀架没用吗?

网友:
哈哈,学习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