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装配模块请教

楼主(2013-08-08):
小弟想分析软三爪夹持薄壁套筒时,工件的受力变形情况,三爪和工件都是用SW导入的,请教用什么约束,我用共轴约束弄不出来,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看一下车床的卡盘结构,要添加一个盘丝,配合三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车床的卡盘结构,要添加一个盘丝,配合三爪

我想做一个接触分析,这一步给卡住了。

网友:
如果在ansys 里面,三爪跟工件接触用摩擦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