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送纸设备,纸是折叠过的。怎么分开成一个一个的,有方案图,不知可行不

楼主(2013-08-08):
图“纸”,折成Z形,厚度是夸张的画法,其实就是张普通纸的厚度。
图“装配体”,是叠成堆的样子。
现在是要将纸从成堆的,分成一个一个的,且要展开,如图纸1.然后再在上面贴个标签。标签位置根据不同产品贴不同位置,位置精度正负1mm,最好不要有肉眼看得出的倾斜。
另外纸张容易损坏,要求一定不能破和皱。
我觉得点钞机那样的分法可能不行,钞票是单张的,这个是折过的。(实在不明白点钞机是怎么分成一张一张的,像复印机,看上去像是滚轮的摩擦力推出去的。滚轮只能分单张的,折过的应该不能分。)
我想用吸嘴吸最上层,然后在第三层用板插进去接住,再移出来。(就是效率太低,而且纸的定位不太准)(定位的方法准备在移出来后挡块推一下(靠一下).
贴标签的方法,准备把标签分离出来后,用吸盘吸走再贴,这样可以调节贴的位置。
另外纸的位置和倾斜度问题,检之前想用CCD拍照来确定欲贴的标签位置和倾斜,然后在吸盘(吸标签的)上面加个角度步进电机,纠正倾斜。(可是成本会太高,如果可以不用,最好不用。)
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另外客户要求60PCS/MIN,觉得这要求太苛刻和没必要。(个人意见,请指正),我们以前做电池(日本的设备),也是60PCS,但一条线上很多地方用三个相同的工位。

楼主:
暂时方案图如下,请问可行吗

网友A:
不知道纸张大小怎么样,这种节拍太快了,1s钟内要吸住一张纸+转动90°+放下一张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纸张大小怎么样,这种节拍太快了,1s钟内要吸住一张纸+转动90°+放下一张纸

正常A4纸,折成Z形。感觉吸盘几乎不用时间,另外不用放下,一直在走的。

网友:
吸盘需要电磁阀控制通断吗,电磁阀也是有响应时间的,在松开纸张时最好有泄气或者吐气的步骤。

网友(点评):
电磁阀1秒可以动作5次或以上

楼主:
电磁阀是要时时

网友:
没做过这行,看起来不太了解,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网友B:
能否来料变更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来料变更一下呢

要怎样变更来料

网友:
纸张具体是什么材料,这很重要,因为楼主提到很容易损坏,是否我可以理解为比复印纸更容易损坏?如果和复印纸的强度差不多,有办法。

楼主:
跟复印纸一样。有什么办法、求教

网友C:
你在百度视频搜“自动分页贴标”,上面的那种带反驳轮的分页机是可以分页的,如果不确定,我有空的时候我跟你做验证发视频给你看,我们有经验,也有样机可以做验证,那么这个就解决了你分页的问题,那还剩下两个问题,1.1s内把面上那层纸打开的问题; 2. 贴标精度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客户能接受在纸上面切个倒角,那就好办,不然还要想;
第二个问题,1s贴一个标没什么难度,就是精度,前后也没什么问题,检测sensor用omron keyence就行,左右就对机构有要求了,来料不能偏,贴标机导向不能偏,最重要的是你的皮带不能偏,做皮带的厂商非常重要,再就是装配,不要恨随意的认为皮带线很简单,从前走到后,一不小心2mm就没了;
   我所讲的贴标是基于不用CCD,皮带用吸风皮带的情况,一般大家也都这么做的,CCD校正1S做一个很有难度的,要花很多钱。

楼主:
我觉得你那种方式分不了页,因为这不是单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百度视频搜“自动分页贴标”,上面的那种带反驳轮的分页机是可以分页的,如果不确定,我有空的时候我跟 ...

我觉得你的分页方式不行,这不是单张纸,2.皮带精度是没问题的,同步带可以到0.5。

网友:
折了四次的纸都可以分的,本周我抽空弄一下给视频给你。

网友:
仔细阅读了3遍,还是没看明白说什么。看来我的语文能力有待提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那种方式分不了页,因为这不是单张的。

请收附件!

网友:
要是能在纸折好前打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收附件!

下载过了,谢谢,回宿舍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收附件!

看了你的视频。确实可以分开折过的纸。谢谢。但我仍不明是怎么上料分开的?上料那段视频不是很清楚。能否说下原理。是靠磨擦轮推出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视频。确实可以分开折过的纸。谢谢。但我仍不明是怎么上料分开的?上料那段视频不是很清楚。能否 ...

原理是摩擦皮带拖动最下面那张纸往前走,上方的弹性摩擦挡片(可调)干涉上面的纸不让上面的纸出去,当皮带与第一张纸的摩擦力大于两张折页纸摩擦力的时候,下面那张自然就出去了,在出料的时候实际上一张张是连起来的,甚至有一点重叠,看起来为什么是分开的呢,因为后面的皮带比较快,先出去的就先走了,就产生了间隙,后面皮带越快,间隙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摩擦皮带拖动最下面那张纸往前走,上方的弹性摩擦挡片(可调)干涉上面的纸不让上面的纸出去,当皮 ...

非常感谢。其实原理早就知道,也想过这样做,但没实际的经验,理所当然的以为,1由于的折过的纸,纸与纸之间的摩擦会把纸弄皱。2.由于纸太薄,挡纸(防止第二张纸也跟着出来)的片会不稳定,就是有时出一张有时出两张。thanks
另外,我给出的方案其实也是差不多道理,就是用吸嘴代替摩擦轮,另外出纸时后面的纸会后退,防止带出第二张。当然你的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其实原理早就知道,也想过这样做,但没实际的经验,理所当然的以为,1由于的折过的纸,纸与纸之 ...

不客气,个人还是建议能买成品就买成品,自己创新的东西,我大概盘点一下还没有一次搞成功的东西:(

网友B:
新的方案有了吗,给出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方案有了吗,给出了看看

没有。而且客户不下单的话,就这样say goodbye了。最近在做另一个方案。组装一些小零件的。

网友:
确定方案了    传上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