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crsi扭簧断裂是何种原因?

楼主(2013-08-08):
扭簧材质为55Crsi油淬火弹簧钢丝
平放在桌面上,高度为1英寸高, 夹角大约为45度。
工作时候 扭150度左右, 在这个角度上保持一周时间, 然而有些扭簧会断裂。断裂主要集中在两根受力点的弹簧丝上, 部分扭簧从线圈处断裂。
备注,扭簧线圈之间没有间隙,这样是不是不合理?
2》扭簧角度会有5~10度的变形,这是否合理?
请大神们,帮助分析原因,谢谢。

弹簧热处理为410度电炉中保持30分钟,然后空冷。热处理后的扭簧发偏蓝色,硬度为42

网友A:
大多断裂状况都是和材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断裂状况都是和材质有关

但是 有些断 有些不断,  然且材料是同一批材料

网友:
韧性不够吧,改良一下热处理工艺或者更换材料试一下吧。。。新手,猜测一下而已

网友:
1.喷丸强化
2.冷卷、折弯等扭簧成形加工工序接受之时记,两小时之内扭簧必须加入回火炉消除残余应力。 温度420   保温时间40分钟。

网友:
1、设计及使用上找原因
扭簧是否为新设计的, 是否应力校核过。
断裂主要集中在两根受力点的弹簧丝上。  可否有图片,看一下其受载荷情况。
2、工艺上找原因
如前面提的热处理是否合理,成型过程是否材质有损伤

网友(2020-10-26):
按照国标校核下把,主要算应力,看占R值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