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FANUC 的进来啊。

楼主(2013-08-08):
因拷CNC参数 出现(PS5523选项认证等待状态)报警。高手能解决?     现在设备还可以正常,700小时后就报警PS5524选项认证(到期)状态。设备就不能动作了。   有高手说下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配电箱里面的某个开关跳了,检查下

网友:
这个要重新注册一下。
几年前美芝就找我们处理过这种事,是提供系统序列号给FANUC,生成一个注册文件来解锁的。

网友:
几年前就有了?0ID出来好像没几年吧。

网友(点评):
老兄,注册机制从TC就有了。

网友(点评):
对了,老兄手上有840D SL的PLC木有?

网友(点评):
840D的,有一台,DSL的沒有

网友:
就是打仗时,这些都是死机。小日本够毒。

网友A:
找FANUC去吧 必须找他们才可以解决此问题。大概费用3500.最好在认证期到期之前解决,要不问题更麻烦。我就遇到过一次。估计你是拷贝了另一台设备的序列号文件到这台设备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FANUC去吧 必须找他们才可以解决此问题。大概费用3500.最好在认证期到期之前解决,要不问题更麻烦。我就遇 ...

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FANUC去吧 必须找他们才可以解决此问题。大概费用3500.最好在认证期到期之前解决,要不问题更麻烦。我就遇 ...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联系深圳(法那科)厂家3400元1台班8小时,超出200元/1小时,但不告诉你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没出保,别找FANUC,直接找机床厂,让他们找FANUC。这样基本就不用花钱了。再说,处理这个问题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假如厂家答应解决,记得把那个注册文件要来保存好,以后可以反复用。

网友(点评):
还是螺旋线有招呀 ……^^

网友(2014-04-13):
因为系统的某些选项是另外算钱的,你打开后他就这样报警

网友:
做好备份

网友:
非法复制或者开通厂家试用功能到期。

网友:
小日本给中国FUNUC代理商(北京)是没有选项的,北京FUNUC为了赚钱设很多功能选项,每开一项就要加钱,这应该是某个选项试用期到了,所以报警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把系统邮寄给fanuc维修了 自己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