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 机床的一个小零件

楼主(2013-08-09):
哪位前辈知道这种金属吹气管子哪里有买,
DMG的床子刀库里面的一个零件,就是一个金属吹气管子,起清洁作用
照片是从某厂的车间拍出来的。这个床子NB 啊 刀库都这么大

网友A:
你觉得这种不太易损的机床配件哪个国内傻子会为它做库存?
如果是标准机床就找原厂看能不能配一个,但肯定贵得要死。
不过我看这么一个小零件,找人测绘做一个是可以的。

刀库多少把?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我见过45把刀的刀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这种不太易损的机床配件哪个国内傻子会为它做库存?
如果是标准机床就找原厂看能不能配一个,但肯定 ...

具体多少把我不记得了,好像是125把 还是225 把
实在不行 用一根气管接起,做个加工件也要把它搞定
就是一个吹气的

网友:
貌似还行,不过DMG现在口碑可不太好

网友(2013-10-03):
刀库挺庞大,机床正脸没有嘛?

网友:
刀库的容量大小其实与刀库里面的传动机构有关。像圆盘式的刀库就只能装二三十把刀;链条式刀库一般都可以放二十把以上,最多可以放120把刀。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先用只管把外型车好,然后用弯管机弯弯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自动化太强大了

网友:
刀库的刀把真多!!!!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