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Lisp] 快速填充 + 自动匹配图层

楼主(2013-08-09):
将下面一段复制到 AutoCAD 目录下的 acad.lsp 文件末尾,然后重新启动 AutoCAD。画一个圆,输入 ha ,在圆里面点一下就行了。

根据您的情况,将 "5剖面线层" 改成您想放的图层名。ha 也可以改成你喜欢的缩写,只要不与现有命令冲突即可。

若是天河,图层名就不用改了。

(defun c:ha()
        (command "hpname" "ansi31" "bhatch" (getpoint) "")
        (command "change" (entlast) "" "p" "LA" "5剖面线层" "")
)

网友:
感谢分享啊。逍兄。俺收下了。

网友(点评):
敢效献曝之诚!

网友(点评):
回头有点问题想跟逍兄讨论讨论呢。关于材料力学方面的。

网友(点评):
岂敢,岂敢!

网友(点评):
凌晨一点,尚未歇息?望保重身体,身体是本钱。

网友(点评):
晚上11点。哈哈。逍兄算错了。真有点要讨论的,关于冲击功的问题等。

网友(点评):
阁下不妨开题。

网友:
不错 试试看,挺方面的

网友:
lsp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

网友(点评):
应该就在autocad的安装目录下。你可以在其总目录中搜索一下。

网友:
快捷键吗

网友:
收藏,需要用到的时候在搞上

楼主:
如果用原来的 h 命令,我模拟了一下,要想完成一个剖面线,需要点 8 次键鼠,而用了快捷命令,只需要 4 次(ha俩字母+空格+单击)。

网友A:
有没有画腰型孔的小插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画腰型孔的小插件啊

;;;画腰孔程序
(defun c:yk()
        (setvar "cmdecho" 0)
        (prompt "\n*****画横腰孔程序*****")
        (setq var (getvar "osmode"))
        (setvar "osmode" 0)
        (setq lenth(getreal "\n请输入腰孔长度:"))
        (setq width(getreal "\n请输入腰孔宽度:"))
        (if (<= lenth width)
                (progn
                        (princ "\n腰孔宽度小于长度,请重新输入!")
                        (setvar "osmode" var)
                        (exit)
                )
        )
        (setq p0 (getpoint "\n请指定中心点:"))
        (setq LL (/ (- lenth width) 2))
        (setq WW (/ width 2))
        (setq pz0 (polar p0 pi LL))
        (setq py0 (polar p0 0 LL))
        (setq pz1 (polar pz0 (/ pi 2) WW))
        (setq pz2 (polar pz0 (* 3 (/ pi 2)) WW))
        (setq py1 (polar py0 (/ pi 2) WW))
        (setq py2 (polar py0 (* 3 (/ pi 2)) WW))
        (command "line" pz1 py1 "")
        (command "line" pz2 py2 "")
        (command "arc" "c" pz0 pz1 pz2)
        (command "arc" "c" py0 py2 py1)
        (setvar "osmode" var)
        (princ)
)

网友:
好棒哦。可我依旧找不到lsp文件在哪。搜也没搜到

网友(点评):
在AutoCAD目录下搜索"acad.lsp"。

网友:
试了滴亲。搜不到这个acad.lsp文件或者文件夹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妨搜索"lsp"试一试。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找不到我的acad.lisp文件,然后上网搜了一下,是下面的解释,是不是我的acad.lisp文件被360当成病毒删除了?
简介

  acad.lsp是AutoCAD软件的Lisp脚本文件,当打开AutoCAD图形dwg文件时会自动运行相同文件夹中的名为acad.lsp的脚本文件,这使得acad.lsp文件成为计算机病毒在装有AutoCAD软件的电脑之间传播的一种方式。

  通过acad.lsp文件传播的病毒称为CAD病毒。

编辑本段中毒症状

  中毒特征:AutoCAD图纸文件所在文件夹中会自动生成acad.lsp文件。

  病毒危害:通过acad.lsp文件传播的CAD病毒种类很多,因此症状各异,但经常体现为AutoCAD软件中部分功能的异常。主要现象有:填空不显示、尺寸箭头空心,鼠标中键不能平移视图,移动命令成为复制,分解命令无效等等。

编辑本段预防方法

  用WinHEX软件打开AutoCAD的主程序exe文件,查找字符串acad.lsp,然后把acad.lsp改写成任意别的字母,保存。

  这样就不会自动运行acad.lsp文件了,彻底切断acad.lsp传播途径。

  直接删除图形文件夹下的acad.lsp、acad.fas,之后再打开文件就安全了

网友(点评):
这个实在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