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钢板如何卷出一个无痕整圆?不切割

楼主(2013-08-09):
求助,如题!

网友:
钢板卷圆筒,绝对的无痕不可能。
在钢板两端用折弯机,预先多次折边,形成过渡多边形的圆弧形式,再卷圆筒。

网友:
貌似有专门的卷筒(滚筒?)机。

网友:
做不到吧,反正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
卷得最好的是螺旋状的那种

网友:
市面上有2辊的卷圆机,下辊是裹胶的,可以做到无痕卷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