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如何计算

楼主(2013-08-09):
产品尺寸A(+0.05/-0.05),B(+0.08/-0.08)
实际加工时只能测量B尺寸和C=A+B尺寸,请问C尺寸公差怎么给
批量生产

网友A:
加工时C为封闭环,所以它的公差不是给定的。
C=(+0.13/-0.13).

网友B:
估计你要的是C的公差 而A的那个公差无关紧要  所以你看着定下C的公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时C为封闭环,所以它的公差不是给定的。
C=(+0.13/-0.13).

实际加工A为封闭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要的是C的公差 而A的那个公差无关紧要  所以你看着定下C的公差就是了

可是A尺寸为产品尺寸啊
是不是得缩小B尺寸公差才能保证A呢

网友(点评):
自己看下什么才是重要尺寸吧~ 不可能都有公差的

网友(点评):
推荐:B(+0.03/-0.03),C(+0.02/-0.02)

网友:
楼主没交代清啊

网友(2014-05-26):
你把A和B的公差保证了,那么C不就自然出来了吗,这里不能给C了,给了就是封闭的尺寸了,你让加工的人三选二吗

网友:
C=(+0.03/-0.03).

网友(点评):
同意g2096大侠的,确实做不到。

网友:
加工关键尺寸  也就是重要尺寸 不是所有尺寸公差都给的 不重要尺寸的一般就是让你调节的,或者是没有标准的尺寸一般是让你调节的  如果都标了 就封闭了  就加工不出来了

网友:
C尺寸公差=(+0.05/-0.05) + (+0.08/-0.08)=(+0.13/-0.13)

网友(点评):
这样做的结果有好多A要超差了,你可以用极限法反算下A. 看看结果

网友:
极限法反算下A?是怎么算法?
算来看看。。。

网友:
从你的工艺路线来看,尺寸A是通过尺寸B、C保证的,那么实际A就是封闭环,公差带为0.1,即为组成环B和C的公差带之和,所以要压缩B的公差带以均出一部分作为C的公差带,这样B、C的加工工差都变小了,加工难度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