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层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以前记得用过CAD图层,将不同的零件的三个视图组成个三视图的总装图,输个快捷键,点个零件图元,就显示此零件的三视图,其它都自动隐藏了。再输个快捷键,其它零件都显示出来了。这在CAD怎么设置呢,知道的大侠,教一下,谢谢!

网友:
将三个视图做成一个块,点“块编辑”,于是其它视图都暗显,再点退出编辑,就都出来了。

网友:
将零件图层的那个灯灭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用燕秀的隐藏工具,很方便!!

楼主:
好像也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可能我没说清楚了。

网友:
头次听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图层有时候我也会乱

网友:
应该是国内的插件吧。

网友(2013-09-24):
你可以一个部件的图形用一系列的图层去画,另一个部件就用令一些列的图层去画,当你只想显示其中一个时,就把用于画另一个图层的图线旁边的灯点暗就可以了(灯,是指在图层管理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