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标注区别

楼主(2013-08-09):
圆柱度标注在尺寸线端点和标注在尺寸线其它地方有什么区别见图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第一种标法不正确。

网友:
被测要素为轮廓要素时,箭头应指在被测轮廓表面轮廓线上,也可是轮廓延长线上,但是必须与尺寸线错开,

网友:
区别大了,右边才对

网友:
5楼回答的正确且专业。

网友:
都算对!没啥区别!相信我

网友:
在尺寸线上表示测量的是中心线的位置吧,第二幅图就表示的是面对面的要求,两者都对,只是要求的地方不同,个人拙见,经供参考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