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n13加工问题

楼主(2013-08-09):
我公司在加工铸钢Mn13孔,φ101H14,长度860时,因材料硬度及刀杆太长,造成打刀现象严重,请高手指点用什么刀具合适。谢谢

网友:
由于Mn13加工硬化特别严重,所以低转、高进给、刀片硬度耐磨、充分冷却很重要,而且D101的孔长860悬伸也比较长L/D8.6倍刀柄、刀杆需要有减振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枪钻加工呢,这个孔径比大于6,属于深孔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