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焊锡求助

楼主(2013-08-09):
如图所示,我想把直径1.2的钢丝焊锡在紫铜板上,要求焊接牢固,钢丝不能松动。应该要用什么焊丝和助焊剂?或是什么设备?才能焊牢固。

网友:
钢丝是用锡焊接不了的!含镍的不锈钢丝倒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种钢丝为304钢丝,成分含镍,目前焊接最主要的问题是锡和铜不结合,

网友:
铜表面氧化了,焊接的时候加松香了吗?

网友(点评):
明天会加液体松香助焊剂再试一下

网友:
买一把200W的电烙铁,买焊膏(也叫焊油),买焊锡丝,焊锡丝很贵,如果嫌贵,可以到大的五金店买焊锡条,如果你不知道成色好坏,可以先买一点,回来试验一下,好的焊锡焊的时候,流动性很好,颜色是银亮色,焊后冷却后,仍然较亮。现在很多焊锡为了降低成本,不知加的什么东西,焊接时呈灰色的豆腐渣状,不流动,易氧化,这样的东西不能要。焊接普通的钢丝是可以的。焊接前,现将钢丝用砂纸打亮,然后涂满焊锡膏,然后用电烙铁将焊锡焊到铁丝上,形成一层焊锡层即可,这叫挂锡。同样再把紫铜用同样的方法挂锡,将两个挂锡的部分放到一起,然后再涂焊膏,焊接就可以了。焊接后用酒精将多余的焊膏擦净,焊膏有很强的腐蚀性。如果要焊接的钢丝很多,可以做一个小铁锅放入焊锡,然后用电炉加热至融化,将擦净的钢丝涂上焊膏,放入锡锅中涮一下即可。如用电炉、锡锅,因融化的焊锡会很快氧化,形成一层灰色的渣滓飘在锡锅的表面,可以在锡锅里放入一些草木灰(找卖羊肉串的要一点儿),形成一层碳的阻挡层,可以减少锡的损失。

网友(点评):
这些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用镀锡水试试